一个完整的轴承座需要哪些零件 注意哪些配合 ?

楼主(2012-07-03):
我是机械设计行业的初学者!今天有个事把我问住了  所以上来请教一下大家!也请大家给我一点建议,就是轴承和轴承座的配合    然后说外面还有什么密封盖   我不清楚    所以我想知道一个完整的轴承座需要哪些零件   注意的哪些配合    谢谢大家

网友:
轴承配合有标准,看一下设计手册,你说的密封盖是装在轴承侧面,一是轴向固定二是防尘。

网友A:
轴承座组合也分滚动还是滑动的,滑动的结构简单,有轴瓦和轴承座,滚动的有内外圈滚动体和保持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座组合也分滚动还是滑动的,滑动的结构简单,有轴瓦和轴承座,滚动的有内外圈滚动体和保持架

谢谢你   我想要看看它的装配分解图  不知道你能否帮助我

网友:
这个大学机械设计教材里就有,我没电子版的,收旧书的那有的是

网友B:
:http://www.skf.com/skf/productcatalogue/jsp/extra/productTablesList.jsp?maincatalogue=1&lang=zh&showChapter=true你可到上面网调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skf.com/skf/productcatalogue/jsp/extra/productTablesList.jsp?maincatalogue=1&lang=zh&sh ...

网友:
轴承座,轴承压盖,锁紧螺母,轴承。有的要装隔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