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22×2.0/2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7-03):
今天在图纸明细栏上写着的,望各位大侠解惑。

网友:
好像不是标准写法,可以结合图纸尺寸看看是不是长度或材料。

网友:
连个直径符号都没有,图纸出的有水平。

游客

网友:
标准的写法没有直径符号。

网友:
20#钢材质的无缝感官,外径22,壁厚2.0

游客

网友:
非常正确。
差不多就这个了

网友:
按标注应是外径22壁厚2材料为20钢的钢管。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又学到了点知识了

网友:
楼上几位大侠是对的:外径22壁厚2材料为20钢的钢管。标准的写法好像是:钢管拔22高x2/20。20#钢做钢管,大多是高精度冷拔管。

网友:
外径22壁厚2材料为20钢的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