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材成分已知,牌号查询不到

楼主(2012-07-03):
想知道下面钢材的牌号,如何查询?

网友A:
百度会告诉你...

游客

网友:
太能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会告诉你...

把成分输入百度,它肯定能帮你搜到最接近的牌号....

网友:
Cr和Si含量诡异,没找到牌号,静候答案

游客

网友:
看Cr含量一般是4Cr系列的,可是4Cr系列硅含量都对不上号
谢谢关注,铬和硅的含量如何诡异了,请教。另刚才查询SKD61跟这个略有些接近。

网友:
材料牌号多如牛毛,何必呢

网友:
直接找钢厂试试

网友:
找到个近似的牌号Si不符合你的要求且有v,4Cr5MoSiV。个人想法是不是可以表示成4Cr5MoNi啊,请专家看看我这个写法对不对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继续等待,看有无更好结果。

楼主:
人工推一下。晕哉。

楼主:
无人问津指点。晕乎哉。

网友:
百度一下,试试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这个4cr5mosiv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这个4cr5mosiv1

谢谢。应该不是,因为不含V。且我目前用的就是4cr5mosiv1(即美国H13),但没日本的耐用。好不容易弄了些日本的材料,分析出来却是这么个鸟结果,搞得我都快要怀疑分析材料的公司是不是分析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