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离合器用油的选择,客户使用的油不一样

楼主(2012-07-03):
目前我们公司自主生产的液压离合器,在家测试时使用的是8号液力传动油,经外部液压站分别输送入压力、润滑两个油路,通过于润滑油路相通的回油路接回油箱。

但是目前在客户那里,他们使用的是80W-90的齿轮油,出现离合器未接合时,输出端也会和输入端一起旋转。
对于湿式铜基摩擦片,选择的油粘度大,对离合器的正常脱开影响有多大?

目前有没有这种湿式摩擦片较为合适的用油?

网友:
80W-90的齿轮油  本油类料又名极压齿轮油,是经过特殊方法精练而成的极压型齿轮润滑油,对金属表面的粘性特佳.除加有抗氧化,防锈,抗泡沫等添加剂外,还添加硫磷极压添加剂,能在金属表面上形成坚韧的油膜.不仅能承受极高动机及振动负荷,更能防止高压下齿面热,溶合,咬死以及过分磨损.不含铅金属,绝对满足环保需求,比含铅齿轮油性能更佳,具有极优异的抗氧化性能,长期使用也不生胶变质.使用于各种负荷的轴承及齿轮.具有多种粘度等级,适合密闭和循环型各类大小不同的齿轮需求。 这种油用在这个湿式铜基摩擦片离合器上明显不合适,油的粘度太大,容易造成离合器分离故障,你们自主生产的液压离合器是什么结构,最好详细一些,用在哪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工况?如果需要帮助可以加我QQ542716495 杭州 机械工程师 刘

网友(2012-12-04):
用排档油,也有用变压器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