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5/0.30mm的孔有钻过的吗?

楼主(2012-07-03):
316L基体上,钻圆周分布的6孔,孔径0.25-0.30mm,深2.5mm,位置度0.07,有人钻过吗?

1)要什么样的钻头?哪里卖?什么价格?一只可钻几个孔?
2)要什么样的设备?转速和进给要求。

不考虑电火花。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要求直径控制在0.25-0.30范围,这个有难度吗?

网友:
0.5的,以前的同事做过不少,5mm深,仪表车床上打的,3Cr13,硬度36~42HRC,加工师傅说比奥氏体还好打点,不过也不是很好打。

0.3 的估计更要技术了,并且不是圆周同心,上床子机加有点难呢,建议用激光试试,为了光滑,可以穿丝磨。

网友A:
硬质合金钻头网上搜。

游客

网友:
不错

网友B:
推荐使用OSG的TRS-GDL不锈钢加工用小径钻头
全国主要城市都有事务所,你可以询一下价格。
切削速度15~40m/min
进给0.005 转速20000
要使用主轴回转精度好的机械,水溶性切削油剂。
转速达不到就用最高转速。

游客

网友:
不错。

网友:
一般的机床都没那么高的转速的,况且的主轴的回转精度不是很好,楼上所说的就的用进口的机床了,呵呵

网友:
PCB加工里面都加工0.02mm的孔,主轴转速能到10万

网友:
0.25的孔不难,只是1:10还是有点难度,0.002的公差也没问题。

网友:
很涨见识啊,是不是钻头直径越小,转速越高啊。

游客

网友:
但机床转速越高,跳动越大,我看很多情况下工人操作,并非用的最高转速。
这是必然的,要保证一定的线速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使用OSG的TRS-GDL不锈钢加工用小径钻头
全国主要城市都有事务所,你可以询一下价格。
切削速度15~40m ...

非常感谢。

网友:
我经常加工,就用钨钢钻头,转速在3500转/min以上就行,用普通高速台钻就能解决. 主轴径向间隙要小,否则特容易断.

网友:
好像有这么小的钻头。

网友:
10年前钻过0.5的,再小就没有见到过了,应该是钻头和高速动力头的极佳搭配就好,磨小钻头的技术我有,纯手工磨。哈哈,路过,支持一下

游客

网友:
床子好、材料好、手艺硬才行,很多人提的方案与实际情况不相符,难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质合金钻头网上搜。

请问什么设备能保证精度 即使有此刀具

游客

网友:
11#有答案

网友:
用电火花打会不会容易点?

网友C:
不知道楼主 对成本怎么样  我用上工的钻头打过  在Z406B台钻上  也是316材料  第一  一定选定心好的钻夹(如果有钱的花买2楼那种用筒夹夹紧)  第二 转速要高 (我的Z406B是12000转) 第三 要点样孔  第四  建议用色拉油
反正我用上工的0.3钻头打出来基本在0.31 0.315样子   就是那种高速钢的  一个能打七八十个孔  算下来也就1毛不要一个孔

网友(点评):
想了解详细的情况 QQ1153277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 对成本怎么样  我用上工的钻头打过  在Z406B台钻上  也是316材料  第一  一定选定心好的钻夹(如 ...

上工有0.25的钻头吗?我去问问。另外,由于孔之间有0.07的位置度,只能上加工中心了。

游客

网友:
0.07 你上加工中心点 然后上高速钻床打啊

网友:
对不住,哪天打错字了。推荐是OSG的MRS-GDL

网友:
这个不懂,没有折磨小的经历,只好当旁听生。观棋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