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中心距的链条怎样装配?

楼主(2012-07-03):
请教一问题  :
现有一固定中心距为150的链条需要和链轮装配
想问链条是怎样装到链轮上的      如果是把链条拆断的话 接起来会很费劲   根本拉不到一起
设计中心距的时候 原则是把节数圆整  比如我计算出来理论节数是17.2节(打比方)圆整到18节
这样把链条拆断装的话应该很容易装起来  但这又没有张紧机构会不会更松了
不知道大侠门的链条和链轮是怎样装配的
不知道是不是问题弱智了
网上找不到类似的问题
见笑了

网友:
把链轮拿下了 ,链条卡上,再把轮子装上   这样可以吧

网友:
为什么链轮不是可调的?一般都加张紧轮的,链轮中心线是水平的么?链条可以长一些啊,为什么要那么紧呢?

网友:
设计成链轮可调式

网友:
链条出厂的时候是一条,不是一圈!会给你留接头的。去年在链条厂做过一年模具工,反正链条出厂的时候都是客户自己接头的。你要是链条长度对的话不应该接不上的。要不你换根中心距152.4的试试

网友:
链条装配时是不能太紧的,必须有一定的松弛度,不然的话运转起来一发热就崩断了。如何接前面各位已说过了。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主动链轮和被动链轮(根据安装、固定情况任选一)固定螺钉孔开成长孔(可以前后移动,不需要太多,大概30mm移动量就够了),随意调节链条的松紧(这样就可以不用涨紧轮,一般低速的时候我们用这种方法,高速的话是要有涨紧轮)。另外链条会随着工况、时间、疲劳等拉长一些,这样的工艺一个是装配容易,另外可以调节链条到合适的松紧度,如果需要帮忙可以联络我。QQ542716495 杭州 机械工程师 刘

网友:
无时无刻的在学习

网友:
还是要做成可调节的,不加张紧轮就加工长条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