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头的CAD图

楼主(2012-07-03):
喷头头部是分三个斜坡下来的,在斜坡上有三个孔,这个俯视图该画标准圆吗,若是那样,我测量的尺寸都不对了,这个该怎么画,谢谢

楼主:
我也不会画,只能尽我可能的表示出其大致形象,希望您能理解,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没看懂呀!

网友:
你说的是喷雾器的喷头吧?俯视图肯定不是正圆了,按三视图的标注画吧

网友:
呵呵,楼主是做的氧枪喷头,炼钢用的。

画图不必过于纠结,正确的画法比较麻烦,应该画成椭圆,但画成椭圆有什么用吗?没有,只是表达准确。

实际情况,可以用圆替代(注意只是替代,按制图要求是不对的),但是出口尺寸如果测量,径向测量就可以了,另一个方向你找不到测量点的,勉强测了会比出口尺寸略小。

呵呵,顺便问一下,你是哪里的,在做氧枪喷头吗?

网友:
楼主用三维绘图软件就没这问题了
自动生成标准三视图,沿轴向的视图剖开就很清楚了。

网友:
这的看那三个孔的轴线是哪个方向的,如果是X轴方向的,就肯定是圆形,如果不是,就肯定不是圆形

游客

网友:
孔是和顶部斜面或锥面垂直的,你玩过氧枪喷头就明白了,呵呵。

网友:
这个应该造好立体图,再出工程图吧!

网友A:
这种产品,比较偏门,据我了解,业内基本是平面图纸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如果谁有兴趣,可以找我交流,现在玩这个的不多,谁从事这行业,我可以提示你几点发财的线索,呵呵。

网友:
可以画斜视图啊,一个箭头引出来,在旁边画就行了。

网友(2014-01-26):
引用 网友A:
这种产品,比较偏门,据我了解,业内基本是平面图纸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如果谁有兴趣,可以找我交流,现在玩 ...

你好,我有兴趣搞这个,能指导一下感谢万分,我是外行,搞机加工的。QQ:1403588988

网友:
学习啦,刚学制图

网友:
做个剖视图,内部的孔就看的清楚了,椭圆没必要画出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