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设计,遇到这种情况各位工程师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2-07-03):
比如设计中要用到UCT轴承座,或者要用到电机,那么在装配图中我就需要这些精确尺寸,难道是自己画吗?
有没有哪个软件可以调出到CAD中?或者有没有厂家提供给这些不同型号的CAD图呢????~~
   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各位大大是如何做的?求指导~~

网友:
如果确定用哪家的,一般能提供CAD图的;要么自己画个简单的订货图!

网友A:
查提供配件的厂商网站,或者直接打电话给他们销售部,要求提供CAD图纸。不提供??对不起,我不用你的了

给你提供一个案例,我曾经做电气柜的时候,空气开关选定了ABB的,打电话过去问他们要3D档,对方挺傲慢,不给,叫我自己画,我只说了句,那行,我不采购你们ABB的了,我采购施耐德的了。10分钟后,电话就打来了,问我要了个邮箱,把3D档发过来了。

游客

网友:
热心助人,专业精湛!
有时间俺也试试,但不针对社区各位网友。谢谢!
对待那些烧包的销售唯一的办法就是比他更烧包,头要翘到天上才行,否则镇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提供配件的厂商网站,或者直接打电话给他们销售部,要求提供CAD图纸。不提供??对不起,我不用你的了

...

很好,

网友:
我是直接联系厂家要样品书的,样品书上的尺寸一般很详细的.顺便可以要个小礼品的

网友:
有时候是很麻烦的。不过很多时候都是网络上找的

网友:
一般时候都是自己画的呢,谁叫我们公司总是在网络上搜些便宜货呢。。。
当然,如果你所在的公司底气足,你也可以狐假虎威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