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没有焊透,请教不锈钢激光焊接工艺

楼主(2012-07-03):
有谁做过不锈钢激光焊接的?
请教1mm不锈钢对接焊,合适的激光工艺参数。我用的功率180W,速度100mm/min,光斑直径大概在0.2mm。但是板没有焊透,大家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移动速度太快了嘛

网友A:
焊不透,,一般就是 功率和速度这两个问题了,,调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不透,,一般就是 功率和速度这两个问题了,,调整下

激光功率最高200W,调不了了,速度的话,再慢的话变形比较严重,而且焊缝没有鱼鳞状条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