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哥们面试,各种气缸的优缺点

楼主(2012-07-03):
        这个问题我被难到了,一直有在用,但很少考虑这方面的事情,反正那个方便,那个合适就用那个。
   这个问题是下面一个兄弟问我的:老大,无杆气缸、标准气缸、双联气缸有什么优缸点?
   我问:“怎么呢?”
   他说:“星期一去面试人家主管问他了,他答不出来”
   我告诉他:
     无杆气缸:缸点:不能承受较大载荷的运动,载荷较大时,容易出现脱磁现象。
                                     不可垂直安装。
                                     优点是:节省空间、定位精度相较其它型号气缸精度高、
         标准气缸:可以承载较大载荷的运动
         双联汽缸:可以承载较大载荷的运动
但总感觉不完善,缺了不少东西,请各位社友指点,谢谢!

网友:
标准气缸:通用性较好可满足基本应用,无杆:可能满足大行程应用要求,但推力受限,迷你型:体积小,占用空间小,但推力不大,薄型似乎是可以兼顾空间与输出力,但行侱好像有限制。楼下的大侠可以继续补充。。。。。。。

网友:
SMC培训教材•现代实用气动技术(第3版) [平装]
价格:        ¥ 70.90
为您节省:        ¥ 24.10 (7.5折)

网友A:
俺接触过一个设备,以前用单杆汽缸,但是径向受力大,会使运动不正常。
就是说,前面伸出来的顶杆,受到的打击力,有时候不是与顶杆同线的,而是有点角度。
这样,里面的活塞,运动的时候,就会相应的往旁边偏,也就比较容易出问题。
后来再做设计改为双杆汽缸,这样一来,就会承受较大的径向变化受力了。
感觉这应该是区别之一。

无杆汽缸第一次听说,学习一下。

无杆气缸的来源:
  无杆气缸的始祖是德国origa气动设备有限公司,气缸无杆的概念最初由origa提出并实践,origa凭自己先进的技术研发实力,开启了无杆时代的大门。无杆气缸,为设备集成节省了空间。
编辑本段无杆气缸的分类
  无杆气缸是指利用活塞直接或间接方式连接外界执行机构,并使其跟随活塞实现往复运动的气缸。这种气缸的最大优点是节省安装空间。
1)磁性无杆气缸
  活塞通过磁力带动缸体外部的移动体做同步移动,其结构如图13-7所示。它的工作原理是:在活塞上安装一组高强磁性的永久磁环,磁力线通过薄壁缸筒与套在外面的另一组磁环作用,由于两组磁环磁性相反,具有很强的吸力。当活塞在缸筒内被气压推动时,则在磁力作用下,带动缸筒外的磁环套一起移动。气缸活塞的推力必须与磁环的吸力相适应。
2)机械接触式无杆气缸
  称机械接触式无杆气缸,其结构如13-8所示。在气缸缸管轴向开有一条槽,活塞与滑块在槽上部移动。   为了防止泄漏及防尘需要,在开口部采用聚氨脂密封带和防尘不锈钢带固定在两端缸盖上,活塞架穿过槽,把活塞与滑块连成一体。活塞与滑块连接在一起,带动固定在滑块上的执行机构实现往复运动。这种气缸的特点是:1) 与普通气缸相比,在同样行程下可缩小1/2安装位置;2) 不需设置防转机构;3) 适用于缸径10~80mm,最大行程在缸径≥40mm时可达7m;4) 速度高,标准型可达0.1~0.5m/s;高速型可达到0.3~3.0m/s。其缺点是:1) 密封性能差,容易产生外泄漏。在使用三位阀时必须选用中压式;2) 受负载力小,为了增加负载能力,必须增加导向机构。   时至今日,无杆气缸已经发展了自己的大家庭,基本可以分成:OSP-P标准型,无尘室专用型,防爆型无杆气缸, 集成VOE阀无杆气缸 双驱动型,SLIDELINE导轨型,PROLINE导轨型,STL导轨型,KF导轨型,HD重载式无杆气缸,主动制动型,被动制动型,带测位系统型,P1Z磁性无杆气缸。   origa给无杆气缸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于2009年与德国派克公司强强联手后更是迅速发展,攫取了无杆气缸行业的整个市场。

游客

网友:
学习了。

网友:
我补充一点
标准气缸便宜一点,安装方式自由一点
无杆气缸,价格贵,并且行程调距离不能过长,
双联气缸安装方式方便,价格也不贵,因有二根杆比标准单杆气缸不会偏摆,有点导向作用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不知道有这么多气缸套。

网友:
学习了,以前没这么想过,没这么归类过

网友:
航母弹射器就是无杆气缸

网友:
无杆气缸确实看到的比较少,实际应用的性价比不高的原因吧····

楼主:
稍稍总结了一下:欢迎各位社友继续。
标准气缸:通用性较好可满足基本应用,可以承载较大载荷的运动,便宜一点,安装方式自由。

无杆:    可能满足大行程应用要求,但推力受限;节省空间、定位精度相较其它型号气缸

精度高;,价格贵,并且行程调距离不能过长。

迷你型: 体积小,占用空间小,但推力不大。

薄型:    可以兼顾空间与输出力,但行侱有限制。

双联气缸:安装方式方便,价格也不贵,因有二根杆比标准单杆气缸不会偏摆,有点导向作用

网友:
学习了。。又知道了一些东西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小生学习啦

网友:
听说过这种方法,可是不知道哪里可做,找过几个地方他们说做不了,无奈

网友(点评):
有标准件的,亚德客、SMC都有的,根据自己使用要求选型就好了!

网友:
我第一次听说无杆气缸,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今年的华南自动化展做无杆气缸的很多,但在实际远用中还比较少见!

网友(2012-10-20):
无杆气缸最大的优点:体积小,安装空间小;最大的缺点是出力小,价格太高。
标准气缸和双杆气缸的区别,同样的出力,如果不考虑导向问题,两种气缸体积其实差别不大的;如果考虑导向问题而又不增加额外的机构,有导向的标准缸体积比较大,但是受力比双杆缸好,双杆缸一般用于对导向要求不高、面积受力的地方,结构会很简单,总体使用范围比标准缸窄;标准气缸最大的优点是种类多,价格低,各品牌互换性好,安装形式非常灵活。无杆缸的优点就是标准缸和双杆缸的缺点。

网友:
图没跟上呀

网友:
一直觉得那个便宜,好用就用那个

网友:
双联气缸是SMC的命名,出力约是同缸径的2倍且具导向作用

网友:
还有滑台气缸,精度高,受力好,但是价格高

网友:
用过无杆气缸,节省空间,相同行程下比普通气缸装配空间小多了。有的时候普通有杆缸更本无法满足

网友:
无杆缸和丝杆类似只是中间无法定位

网友:
气缸分为好多种:薄型气缸,自由安装型气缸,螺牙气缸,笔形气缸,标准气缸,滑台气缸,双杆缸,三杆缸,旋转气缸,气抓,无杆气缸,止动气缸锁紧气缸等等。如果你用的多的话就应该知道了,就像当初面试管问我用过哪些气动上的电池阀,我当时就傻了,因为我用的不多,只说了个三位五通电磁阀中间位置的几种形式和电气比例阀门,三位三通等。当时对我打击挺大的。后来想想我回来仔细看了三天的书应该从它的功能来回答首先分为方向控制阀(直动式和先导式、其次单向阀、或阀、与阀、气动阀、快速排气阀)、流量阀(电气比例阀)、速度控制阀(进气节流、回气节流、双向控制阀)、压力控制阀(减压阀、增压阀)其中真空原件也是一大块,有一级真空、两级真空三级真空、有的要求破真空,破真空可以通过简单的回路让自己来控制,这样比买现成的要便宜很多。由于水平有限以上概括的还不够详细,

网友:
不错,学习了,一直用气缸,确实忽略这方面

网友:
善于归纳才有清晰的头脑

网友:
双联气缸是采用了2个气缸并联,活塞杆用机械构件连接成一体,因此可以抗一定的扭装力,并且输出力大了一倍。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有这么多气缸套,谢谢分享!

网友:
我觉得,1.设计时应用方便,2.个别控制方便简单 3.应用范围广,缺点:多动作控制无法实现,行程无法多变

网友:
学习了,无杆气缸

网友:
以前没这么想过,没这么归类过

网友:
无杆汽缸 节省空间  价格贵

网友:
看看就知道 了  气缸还有好几种呢

网友:
总觉得,双联气缸在伸出一段距离后,刚性很差;

网友:
积累一些经验,努力学习。

网友(2012-11-24):
学习知道 有一个无杆气缸

网友:
以前没有接触过,学习了

网友:
无杆气缸”在使用三位阀时必须选用中压式“
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
标准气缸,承受载荷较大,造价低,但需要的空间也大。
无杆旗杆,承载一般,节省空间,造价高。
双联气缸,承载大,造价高,需要空间也大。
应该都要看使用场合,毕竟不同的气缸都有使用的场合。

网友:
我们就通常用的单杆气缸

网友:
嗯  学习了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

网友:
无杆缸安装尺寸小 节省空间定位准确 价格贵
双联缸由两个气缸组成相对于标准缸相同缸径带动负载大一倍 且导向性比标准缸强  价格居中
标准缸 连接简单 使用时经常性需要做导向 价格便宜

网友(2013-12-16):
选汽缸最主要知道力的大小和行程,其次才选择气缸的类型。力确定了缸径也就确定了,10mm无杆缸和10mm标准汽缸推力是一致的,只不过无杆缸的推力=拉力,而标准汽缸的推力>拉力。而双联汽缸有两个输出杆,所以输出的推力就自然大了一倍。至于汽缸的的精度,只考虑直线位移的精度,我认为都是一样的,都是通过活塞的内部挡点实现的。
另外无杆汽缸是可以垂直安装的,只不过要做导向,无杆汽缸适合用于长行程的场合。双联汽缸适合用于有一定径向力的场合。

网友(2014-02-24):
习了,以前不知道有这么多气缸套

网友(2014-03-27):
最近做设备翻资料,手一直没离开气动元件选型参考书。有个疑问,双联汽缸=双杆汽缸?另:无杆缸也能承受不小的载荷,大点的无杆缸50公斤不是问题。标准缸比较便宜,能满足一般使用。双杆缸有导向作用,但是导向精度并不高,受弯矩时仍然会产生很大的偏差,价格比较贵,比一般的汽缸贵几百块。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还有无杆气缸,涨见识了,要去查一查这方面的具体资料

网友:
现在越来越多的用到了电动缸了,但是价格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接触过一个设备,以前用单杆汽缸,但是径向受力大,会使运动不正常。
就是说,前面伸出来的顶杆,受到的 ...

网友:
气缸的参数就是只有推拉力和行程吗?其它的,好像不怎么重要。

网友:
经常用,但是让我总结,还真没有这方面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