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抛物线程序,用宏程序为什么使用G1啊?

楼主(2012-07-03):
用宏程序为什么使用G1啊?

网友:
因為是把抛物線拆成微小直線走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不用G1难道用G0吗。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车轮为什么是圆的呢?

网友(点评):
因为它摇滚...

网友(2013-11-09):
广数系统980TDb数控车床直接就有代码加工抛物线..........说的通俗点就是啄式切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