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螺纹,请教

楼主(2012-07-03):
刚接触数车,之前一直做加工中心,最近的一批活是在50的管料上调螺纹,螺距16,单边深2.5。

请问用什么刀比较合适,手工磨还是机夹式,转速多少,每刀进给多少,用的床子是6150,广数系统,料长600。

 不甚感激。

网友:
还没见过螺距16的螺纹

网友:
螺纹刀一般是60度角,数控的刀大多都采用机夹式的,切刀可以采用手工磨的。我和上面两位有同样的疑问,螺距16?

网友A:
螺距16估计是梯形牙吧...楼主应该说清楚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16?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16估计是梯形牙吧...楼主应该说清楚点啊

对的,类似与小台转的立柱

网友:
哦,这个螺纹不难加工,用手磨刀就可以搞定,注意刀具不干涉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建议用手磨刀就好了。注意不要震刀和螺纹升角就好了,因为螺距有点大,工件有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