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套加工,请教

楼主(2012-07-03):
现有一材料为A3钢,壁厚单边8MM,直径400MM的薄壁套,要求两面平行度在0.015MM,现在各处余量1MM。

求高手指点加工方法。

网友A:
车一端,总长留余量,以车这一端为基准磨领一端。

网友:
请问总长多少?如果总长非常长那么加工起来会有困难,如果总长比较短,加工起来可能就比较容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一端,总长留余量,以车这一端为基准磨领一端。

看工件长度定加工方法,短件可用芯棒。

网友B:
一次装夹,分别加工两端面

游客

网友:
大哥,怎么才能1次加装,两面加工,求指点

楼主:
总长35MM
只要平面车不平,磨出来也不行,磨的时候吸在上面会吸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装夹,分别加工两端面

长度只有1MM余量怎么加工

网友:
涨夹用割刀一次加工完成!

网友:
量有多少?如果量稍多一点的话,可以特制一副软爪,加大爪子与工件的接触面,减少变形,如果说量少的话,毛坯的长度就应该留出装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