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系统,编程设定的转速实际运作中达不到!

楼主(2012-07-03):
西门子系统:

请问编程设定的转速实际运作中达不到,为什么?干的是棒料,刚开始起头时会停顿为什么?屏幕显示等待主轴,(会停留几分钟)是主轴编码器坏吗?

网友:
路过学习,是不是变频器,或者程序里面的问题?如果怀疑编码器可以单测一下信号。

网友:
变频器的最大操作频率有没有设对,之前是否可以用,如果可以用,那就有可能是机械故障:编码器回馈错误或者主轴的皮带轮有问题.

网友:
屏幕显示等待主
轴,(会停留几分钟)????怎么会停留几分钟?几分钟的话肯定有问题了,几秒钟的话就是等待主轴转速到达。

网友:
一般车床的进给都是每转进给,但是如果主轴速度没有到达编程值的话,会等待一直到转速到达。一定观察主轴是否真没到转速设定?
1)如果你们是变频主轴的话,可以检查编码器。
2)如果有主轴换挡的话,检查一下换挡。
3)如果外界硬件没问题,检查参数,主轴转速有允差值设定,放大一些试试

网友:
齿轮的问题吧   实际转数比设定的低

网友:
调试系统的人齿轮参数比没有设定好

网友:
你用的是西门子那个版本的系统?

网友:
第一次来论坛,路过多多跟前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