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铰刀用硬质合金做刀体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2-07-03):
PCD铰刀的PCD外径一般都是高于合金刀体的,合金刀体并不参与切削,那么用硬质合金做刀体和用45号钢做的刀体有多大区别呢?

网友:
刚性好呗

网友:
听刀具商说硬质合金刀杆的抗震行好,刚性好,相对加工出来的产品精度也好

网友A:
因为PCD只能和硬质合金焊接,我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后来一个做刀的告诉我,这玩意和高速钢的步好焊

游客

网友(点评):
怎么可能?都好焊的好吧?

网友:
我感觉你是被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PCD只能和硬质合金焊接,我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后来一个做刀的告诉我,这玩意和高速钢的步好焊

是么?那我感觉人家忽悠你了,我这边现在用的PCD刀是45钢调质刀杆和金刚石焊接加工出来的。另外市场上出售的这种刀片基体是热处理后的合金工具钢。

网友:
我是做PCD车刀,刀片,及高精度PCD铰刀,铣刀,HSK刀柄,BT40,BT50等金刚石刀具。诚邀各位交流探讨:328922988.

网友B:
应该是刚性更好,稳定性更好,我曾经碰到过加工缸盖的气门孔铰刀,用钢的刀体加工出有椭圆孔的现象,用硬质合金刀杆上焊PCD加工出的孔就没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PCD只能和硬质合金焊接,我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后来一个做刀的告诉我,这玩意和高速钢的步好焊

被忽悠了

网友:
用硬质合金做刀杆,好处是刀杆耐磨经用,不易变形,能最大程度上保证加工过程中的精度。还有一个是焊接也方便。

网友(2014-03-31):
合金刀体不仅刚性好,乃冲击加工稳定,特别是加工深孔,用45#刚性和跳动都达不到加工要求。
帝诺精密工具(上海)有限公司,专注定制PCD刀具,非标刀具,15921195698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刚性更好,稳定性更好,我曾经碰到过加工缸盖的气门孔铰刀,用钢的刀体加工出有椭圆孔的现象,用硬质合金 ...

是的,合金刀体价格贵点,但是稳定性和刚性上都好的多。帝诺精密工具(上海)有限公司,专注PCD刀具定制。崔15921195698

网友(2014-06-20):
采用高速钢焊接,因为焊接PCD刀具时的温度在800度左右,会造成刀体变形,而且严重时PCD片会容易开裂,而硬质合金在800度时相对稳定,不出现变形。在后续加工的时候,刀杆的跳动很重要,采用高速钢基本会出现大的跳动。简单点说,目前使用的PCD片叫做复合片,上面是PCD,下面粘接的就是硬质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