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囊式蓄能器必须立式安装吗?

楼主(2012-07-04):
皮囊式蓄能器必须立式安装吗?应该卧式安装也可以吧,总觉得加上阀门压力表之类的重心会很高,不稳定。还有如果立式安装,充气端朝上,那流体出口就在下面了,而且一些阀门压力表也是在下边,是这么个情况吗?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要求吧。

网友:
这个好像没见过卧式的,但也没停过这个标准!

网友A:
我见过平着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平着放的。

能详细说一下规格型号压力等参数吗?

网友C:
可以卧式安装,但是推荐立式安装。
只要不是立式安装液压油中的杂质就容易在蓄能器油液腔产生堆积,堆积的杂质在最低部,而蓄能器的皮囊由于不是立式安装,由于重力作用其表面会和堆积的杂质直接接触,当蓄能器工作的时候皮囊进行收缩运动,这时油液杂质将使皮囊容易磨损,从而降低蓄能器的寿命。
另外,堆积的杂质有随时被带入到液压系统中的可能,从而危害整个液压系统。
所以,蓄能器一般都是立式安装的,当然有时由于安装空间所限,有水平安装的例子,但一定要分析清楚蓄能器皮囊伸缩的幅度及频率,如果幅度大和频率高就一定要立式安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说一下规格型号压力等参数吗?

10L,31.5MPa,混凝土泵车上用的。

网友:
我做过卧式安装的,10L 31.5MP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L,31.5MPa,混凝土泵车上用的。

网友D:
这个坚决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坚决不可以

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
是可以的,我也见过!

网友:
看到一个德图系统就是卧式的.10L 31.5Mpa

网友E:
只是不建议用卧式安装,如果工况需要也可以,但不利皮囊的释放,特别是需要瞬间高压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不建议用卧式安装,如果工况需要也可以,但不利皮囊的释放,特别是需要瞬间高压释放。

以前没搞过蓄能器,现在就是选型安装计算,憋死了要。

网友:
卧式的是有,但我印象中皮囊的好像还是要立式装,卧式的可以是其他形式的

网友:
在网上查一下会发现各种方向用的都有。

网友(2016-02-16):
引用 网友C:
可以卧式安装,但是推荐立式安装。
只要不是立式安装液压油中的杂质就容易在蓄能器油液腔产生堆积,堆积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卧式安装,但是推荐立式安装。
只要不是立式安装液压油中的杂质就容易在蓄能器油液腔产生堆积,堆积的 ...

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