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太硬无法加工,进行退火处理产品的形状会变大吗?

楼主(2012-07-04):
请教:HT200的材质进行退火处理,产品太硬无法加工,进行退火处理产品的形状会变大吗?
现在脚板是长方形,不知道什么原因变大了。谢谢!

网友:
楼主应该是遇到白口了,呵呵,铸件不闷火自然冷却,或者意外在温度较高的时候遇到水冷等,灰口铸铁里会出现白口,机加工就讨厌了。
HT200,机加工前一般是要有退火去应力工序的,不过正常情况下,这个工作是铸造厂家负责的,除非你的图纸没提这方面的要求,而且又碰到了二把刀的铸造厂家,呵呵。后提要求是要加钱的了。变形不是很大,但不管大不大都要退火去应力,不只是解决硬度问题,主要是要释放应力,防止加工后的应力变形。

网友:
我们公司大件加工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