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50 TE 2RS,这种轴承可以用GE 50 TXE-2LS替代吗?

楼主(2012-07-04):
谁有关节轴承GE 50 TE-2RS的详细资料啊?还有这种轴承可以用GE 50 TXE-2LS替代吗?谢谢!

网友:
不懂的。。。抱歉

网友A:
2RS好像是两边带防尘盖~2LS是两面带胶圈么还是什么?貌似用的工况不太一样。我也是新人。不懂。

游客

网友:
都是密封圈,接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2RS好像是两边带防尘盖~2LS是两面带胶圈么还是什么?貌似用的工况不太一样。我也是新人。不懂。

昨天SKF厂家过来说,LS密封是三唇的,RS密封是双唇的,LS密封性更好一点

游客

网友:
LS 扭矩更大,生热多

网友B:
还有就是GE 50 TE 2RS是需要维护的,GE 50 TXE-2LS是免维护的。
SKF 免维护球面滑动轴承具有采用摩擦力极低的现代材料制成的特殊滑动层。此类轴承在运行中无需维护。适用于下列应用场合:要求轴承具有很长的使用寿命而无需进行维护,或工作条件(如润滑不足或完全无润滑)不允许使用钢对钢轴承。免维护轴承主要用于定向重荷的场合。

游客

网友:
确实,我给看成GE 50 ES-2RS,失误。
子佩大侠:GE 50 TE 2RS不是需要维护的,也是免维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GE 50 TE 2RS是需要维护的,GE 50 TXE-2LS是免维护的。
SKF 免维护球面滑动轴承具有采用摩擦力极低 ...

多谢阁下的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阁下的回复,谢谢!

太客气了,举手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