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通管,然后车左右两个小零件,压入进去可以吗?

楼主(2012-07-04):
用通管,然后车左右两个小零件,压入进去可以吗?

网友:
没有技术要求吗?管子薄要是松了没问题吗?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要是变成一整体的话两边需倒坡口焊接牢固后再精车外圆以保证同轴度....

网友:
图画的好像有问题啊

楼主:
是同步带轮上的,如果松了会让皮带打滑的,忘了说外径了,外径是65.考虑到焊接,可是怕变形.

网友:
要看受力了,压进去的那一块不能短,最好还是能焊接一下。

网友:
精度高的这样不稳妥,必须焊牢,去应力,精加工。
精度和强度要求不是太高的情况下,有个省事的办法,压入后,在接缝处打一圈骑缝螺钉稳住它们。(我也不太愿意动热加工,很讨厌的,呵呵)

网友:
压进去可以,但不好保证同轴度了。最后再加工一刀。。

楼主:
现在是压进去,左右两工件加排气孔,焊接,精磨.

网友:
没问题,是不是还需要焊接呀,焊后再加工?

网友:
好像图纸是有问题,同轴度没有基准。
你可以把管内车一个台做定位,然后压入轴头,焊接。 注意清理管内杂物。 还可以焊接处打坡口,圆饼和无缝管连接处 焊平,这样比较美观。
之后再车轴头,有必要的话 无缝管上再光一刀。
轴头怎么是16.99    标17 然后再给个负公差。可以把没必要的小数点去掉。

网友:
看到这个图纸想起了两年前的我。

网友:
热装后再焊接,然后再上车床精加工,这样比你自己的那个设计强很多,

楼主:
说来惭愧,刚工作不久,图是工程图直接转CAD的没注意那么多,只希望各位能看懂就好.大侠们太专业了,会打击到我的.小公司就台破车床,没什么办法,见谅见谅.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让我学到很多.

网友:
这图不焊接你怎么能加工出来,晕!谁设计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