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编织液压胶管配卡套式管接头,紧急求助

楼主(2012-07-04):
钢丝编织液压胶管配卡套式管接头   GB3683/GB3733
到底是什么接头

网友:
标准号都有了,上网查呗。我们一般用B型扣压胶管。

网友:
3683:钢丝编织橡胶液压软管
结构:软管由一层耐油合成橡胶内胶层,一层钢丝编织增强层和一层耐油耐侯合成橡胶外胶层组成
3733:卡套式端直通管接头
本标准规定了卡套式端直通管接头,适用于油、气及一般腐蚀性介质的管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