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怎么提高硬度?水下的运动机构

楼主(2012-07-04):
现有一在水下的运动机构,目前实现方式是轴为SUS304。轴承选用是自润滑轴承,在自润滑轴承两端都装有密封圈,轴旋转速度每分钟2转左右,在使用过程中轴和自润滑轴承磨损都比较严重。后面分析原因,SUS304硬度只有110HBS左右,自润滑轴承硬度有210HBS左右。

现与大家探讨:

1.有什么方法提高SUS304表面硬度。

2.考虑成本问题,如果用45#钢表面镀硬铬是否可行。

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如果能用铝合金代替该零件,我到有表面耐磨和耐腐蚀的方案。

网友:
45#钢表面镀硬铬防锈效果不行。

网友:
不锈钢表面QPQ热处理试试

网友:
轴与轴承用的都不对,楼主不了解这个行业,

腐蚀性海况,轴用双相材料比较好,或者用可淬硬的钢材,表面铝锌处理,有一定的厚度,

精度不高的轴承,用环氧树脂纤维加固材料,或用非洲高硬度木材,有高精度要求的,用陶瓷轴承,加机械密封,再加气压密封,

游客

网友:
大侠不要神马东东都用高级货来弄,可能在您眼中很常见平常的东西,但其它人看来,很难弄到手。
大侠说得对,低精度轴承都有用树酯轴承,阿尔斯通在水电上就用了大量树酯轴承

网友B:
换其他的不锈钢材料,找那种耐磨的,或热处理后耐磨的。没用过你提的材料,不过从手册上查S304含碳量特别低,根本不当轴用。

游客

网友:
998大侠在机械社区的名声那是如雷贯耳啊,要是能和998大侠扯上半毛钱的关系,我就不愁找不着钱花了。
你和楼上的是亲戚?

网友:
SUS416,可以热处理.但是在水中使用,耐腐蚀性恐怕不好。

网友:
如果普通淡水河流水,可以采用2Cr13、3Cr13之类的,但要处理好、表面光滑才行

网友:
我们做的慢走丝配件轴用的是2CR13它是在纯净水里工作的。

游客

网友:
它是属于电加工设备,纯净水不含杂质,电阻稳定,不应火花,置于具体的要问专业的人才了。
慢走丝真是娇贵的设备,只能喝纯净水啊。大侠能解释一下为啥只能用纯净水吗?

网友:
不锈钢热处理固溶,但只能是马氏体不锈钢

网友:
建议你询问一下专业的厂家,比如做轴承的厂家。我们地下矿用的轴承一般都是集中润滑系统。

网友:
SUS304表面可以做硬化处理,硬度可以做的很高。

网友:
不锈钢要提高硬度,可用冷作硬化的方式,对于具体轴来说,建议用挤压的方式加工试试。

网友:
耐腐蚀性恐怕不好

网友:
换新材料轴套,比如改性MC尼龙,或者尼龙编织物轴套.塑料轴套可以用水做润滑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用铝合金代替该零件,我到有表面耐磨和耐腐蚀的方案。

那强度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其他的不锈钢材料,找那种耐磨的,或热处理后耐磨的。没用过你提的材料,不过从手册上查S304含碳量特别低 ...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

网友:
纯粹提高表面硬度就用碳氮共渗的方法,如果一般硬度固溶处理就行了,硬度大概在HBS180以上,没测过但切削性能明显好转

网友:
304属于低碳的奥氏体不锈钢,不能用淬火提高硬度,只能钝化处理,但钝化不是提高硬度的是改善表面防腐能力的。楼主如采用45钢淬火后镀硬铬应该可行,或者改用马氏体不锈钢,既有一定的硬度(强度)还有一定的防腐能力。

网友:
不知道你的装置承载力大不大?轴旋转速度每分钟2转左右,转速低,是不是重载荷?另外水中的杂质多否?维修难易程度、维修成本等都要综合考虑,水其实也是很好的润滑剂,只是看你怎么用。除了楼上那些很好的建议外,根据承载力的大小我的建议,1:推荐使用船舶艉管白合金轴承(可以借鉴它的结构、方式等,毕竟它是成型的技术)一般大载荷的时候用 2: 高分子聚合尼龙,也就是大家说的聚龙(低摩擦系数材料),一种共聚体高分子材料,具备滑动轴承所有的通用性,适用于开式润滑系统和闭式润滑系统,现在很多领域都在使用,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如果需要帮助可以加我QQ542716495 杭州 机械工程师 刘

网友:
材料不对,SUS304只能固溶处理

网友:
和硬度关系不大,2205做轴,套内孔喷涂陶瓷研磨出来,在饱和盐水(带颗粒)的轴流泵上用过,没问题。

网友:
喷丸 镀硬铬

网友:
304表面没办法硬化的,刚才有人提到QPQ,可以考虑用马氏体不锈钢或者沉淀硬化不锈钢做QPQ,硬度强度耐腐蚀度都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的

网友:
还有一定要用304的话,可以考虑下表面冷作硬化来提高硬度,奥氏体不锈钢冷作硬化也比较明显的

网友:
如果你的传动,强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考虑朔料王。这样达到你要求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2014-08-27):
304表面镀硬铬,耐磨性会好很多

网友:
用马氏体或铁素体不锈钢啊,奥氏体不锈钢不能用热处理硬化。还有就是表面处理要选对。

网友:
可以渗氮,17-4或者SUS630材料替代绝对OK,但价格高

网友(2021-12-30):
想要有良好的耐蚀性,又要获得较高的硬度只能更换材料,304通过热处理是不能提高硬度的,需要马氏体材料。比如J630HY材料就可以通过时效处理后HRC硬度50,经过24*7中度盐雾试验表面未有反应,4个月浸泡盐水不会生锈。韧性表现也非常不错。具体联系一下杭州淳通新材料,强度可以达到1550MPa,如果有特殊要求可以达到2000MPa.希望能够帮到您。联系13588182189

J630Y 沉淀硬度化型不锈钢是专门为高温、高强、耐磨、耐蚀使用环境而开发的高性能不锈钢,

其特征如下:
●可以在 400℃以下保持稳定的力学性能
●良好的抗疲劳强度,优秀的抗腐蚀性能
●较低的热膨胀系数和良好的高温稳定性
●优秀的耐磨损性能和良好的可焊接性

典型化学成分(重量百分比)
C        Si      Mn     Cr         Ni      Cu     Mo     其他
0.03    1.5     0.5      14.0     7.0     1.0     1.0      余量

典型力学性能
状态              热处理工艺                            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                延伸率        硬度
固溶态         1050℃,10min 空冷             700MPa               1100MPa              11%           HRC32
时效态         430℃,8h,空冷                   1550 MPa            1700 MPa             3%             HRC52
时效态         480℃,8h,空冷                   1450 MPa            1650MPa              5%             HRC48
时效态         530℃,8h,空冷                   1300 MPa            1500 MPa             7%             HRC45
如果有特殊要求,采用特殊的工艺抗拉强度可以达到 2000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