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方面的摩擦学是搞什么的?

楼主(2012-07-04):
研究生阶段机械方面的摩擦学是搞什么的,以后工作是什么情况呢,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A:
搞搞课题罢了!还能把课题当成以后的工作,主要是从研究课题过程中学点有用的知识!

网友:
机械到处有摩擦,想办法尽量减少有害摩擦,利用有益摩擦。解决生产过程中关于摩擦的难题,具体什么工作我也不清楚。

网友B:
有专门搞摩擦的工作?

网友C:
刹车,轴承,都是摩擦,动车上的刹车,我朝还搞不下来呢。轴承就不说了,玩深了可大有搞头

网友:
机械每一块都大有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搞课题罢了!还能把课题当成以后的工作,主要是从研究课题过程中学点有用的知识!

原来是这样,现在有点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刹车,轴承,都是摩擦,动车上的刹车,我朝还搞不下来呢。轴承就不说了,玩深了可大有搞头

你现在在搞什么呢,制图软件solidwork proe之类的要学一下么,这些软件有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搞摩擦的工作?

应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在在搞什么呢,制图软件solidwork proe之类的要学一下么,这些软件有用么。

我现在,只搞结构。

软件么,会用就行,不用再里面太花时间。作用么,还是有的,而且不小,毕竟比起手工作图,效率高太多了

网友:
摩擦学 科技名词定义
中文名称:摩擦学
英文名称:tribology
定义:研究作相对运动物体的相互作用表面、类型及其机理、中间介质及环境所构成的系统的行为与摩擦及损伤控制的科学与技术。

这东西挺复杂的。上次在书店看书时候读过一点,滑冰的时候,冰刀与冰面之间的摩擦原理,据说现在也没能解明。

我们公司也接触过这东西,轴承有时候会缺油停转,这东西就属于摩擦学的范围。

网友(点评):
现在有3中理论,但都有局限性,无法统一

网友:
摩擦与磨损的研究可是一门大学问,有些摩擦机理到现在还木有完全搞明白。这东西和材料等也灰常有关系,在有些地方得想法减少摩擦,有些地方得增加摩擦。。。

网友:
一门和机械关联的学科吧

游客

网友:
不单单是机械,和物理学和化学等等学科多有关联,到了一定程度和分子等微观多有关联,

网友:
理论结合实践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