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四柱液压机的行程?请教

楼主(2012-07-04):
请问四柱液压机是怎样控制滑块的行程的?我见过两种液压机,下面是第一种(粘贴的图片看不了,使用附件上传图片,请看附件1)

种液压机在左边有行程限位开关用有控制工作台上移的高度,可是我还见过另外一种,如下(请看附件2)

周围找不到任何限位开关,只在控制台处有一个旋钮可以用来控制工作台的上移高度,我不明白它是怎样用那个旋钮控制上移的距离的?

网友:
不明白,帮你顶,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用的电阻尺,安装在油缸里面

网友:
兄弟我来看你了~

网友:
电阻尺实际上是一种直线位移传感器,可量测位移量,并以电阻方式作输出。

网友A:
旋钮开关就控制电磁液压阀。上下移动的方向
液压回路中有锁阀装置或平衡阀装置,当然想停那停那 O了YO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钮开关就控制电磁液压阀。上下移动的方向
液压回路中有锁阀装置或平衡阀装置,当然想停那停那 O了YOU

我理解错了 刚把你和我对话看了一遍  求高人指点迷津吧

网友:
问题有点含糊,什么样的按钮。具体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