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单片0.1mm请问两纵封轮之间需要留间隙吗,取多大值?

楼主(2012-07-04):
如图

薄膜单片0.1mm请问两纵封轮之间需要留间隙吗,取多大值呢,请达人赐教!

游客

网友:
以能封好薄膜为准。

楼主:
拿不准要不要取间隙,社区如有前辈做过的请赐教!

网友:
楼主,两滚轮是不是软体物啊。。。。。。

网友A:
我觉得这2个轮应该只是导向的作用,两个轮面贴在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2个轮应该只是导向的作用,两个轮面贴在一起就可以了。

是导向,但还要发热侧封。

网友B:
这个应该无需取间隙吧,因为前段辊轮是定好的,而是靠后面辊轮把膜压在两辊中间的,而后面的辊是可调的,固然不需要取间隙吧。

网友C:
两轮之间不能有间隙。一个轮轴要固定,两一个轮的周要浮动,靠弹簧使两个轮面接触顶紧。

游客

网友:
谢谢指教,现在就是用您说的这种方式,但是滚轮转动带入薄膜时两轮弹开间隙很大,不知道是不是弹簧强度不够,或者方法不对。

网友:
你做轮是靠弹簧预压的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无需取间隙吧,因为前段辊轮是定好的,而是靠后面辊轮把膜压在两辊中间的,而后面的辊是可调的,固 ...

兄台可否用图例解说一下,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轮之间不能有间隙。一个轮轴要固定,两一个轮的周要浮动,靠弹簧使两个轮面接触顶紧。

没理解您说的。
我以前做的结构是:一个轮轴固定,另一个轮的轴是浮动的,这个轴是靠一个类似凸轮的手柄定位,即2轮贴紧时处于凸轮的一个面,旋转90度,2轮能有5mm的间隙供上膜用。工作是两个轮始终夹着薄膜。不会出现间隙的。你做的结构不清出具体问题出在何处。有可能是弹簧刚度不够。

网友(2012-12-14):
不应该有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