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同心度和外圆跳动的关系问题

楼主(2012-07-04):
最近技术主管要求测量一电机转子上零件的同心度,图纸上标的是零件外圆与轴的轴心同心度为0.05,我是用顶尖顶住心轴中心孔然后百分表打零件外圆的跳动,这样测出来的是圆跳动,大部分值是超过了0.05的,所以我问的这样的测量能反应同心度吗?

我查了机械设计手册公差一章,里面说圆跳动的值是包括同心度在里面的,也就是圆跳动肯定比同心度大了,我们领导说测量出来的圆跳动值除以2就是同心度,不知道是否科学?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打表可以理解为测量点到轴心的差值。用2枚1元硬币比较就好理解,当上面一枚往左偏0.5的时候,就可以说同轴度为0.5.
上面那枚硬币左边就突出0.5,右边少0.5,打表的话就是1.所以要除以2.
不够严谨,好像少说了什么!

游客

网友(点评):
不对啊,向左偏0.5的时候,同轴度也为1,打表求跳动也是1,

网友(点评):
这样的解说太棒了!!!我工作中有时候遇到跟别人说不清楚的状况,你这个解说的思路很好!

网友(2013-01-21):
错
错了,同轴度是1
说得很好啊,通俗易懂。。。

网友(2012-07-04):
应该不是哇

网友:
楼主的测量基准是顶尖孔的中心轴,论同心度应是外圆与此中心轴的同心度,跳动也是如此,但是同心度与圆跳动是两回事,不存什么换算关系,假如外圆是多边形的但却与中心轴保持同心,同心度为零,但跳动却不为零。同心度只不过是不考虑外圆圆度的一种圆跳动,它没办法测量(在此顺便求证是否有方法?),只要能测出外圆的圆跳动符合要求即可,我觉得没必要考虑什么同心度(跳动都符合了,同心还会不符合吗?)。

游客

网友:
径跳约 等于 圆度+同轴度

网友:
领导说的对。

网友:
有一个想法是,楼主可以继续顶住轴的中心,用百分表打一下轴表面的圆跳动,以验证 你顶住的中心 对于轴来说,是不是真正的圆心或者说看看偏差多少。

网友:
有投影仪的话测那个挺方便的

网友:
来点正规答案嘛

网友:
不应该除2,按照定义,同轴度是一个轴偏离另一个轴距离的两倍(以基准轴轴线为基准,包含另一轴轴线的最小圆柱直径),so,不应除二,如果你说的轴心就是两顶尖,按照规范是可以这样检的。

网友:
要考虑中心孔在加工中的误差,单纯测量一个外圆与轴心的同心度在工件使用中意义不大。多表面可考虑修中心孔。

网友:
同心度应是对两轴心的要求,与一轴心上的园跳动关系不大。

网友:
同轴度是两个圆中心线的偏差,是测量轴线
而圆跳动是圆表面与圆心的跳动,是测量表面
同轴度、圆跳动是不一样的,前者是测量轴线的偏差属于位置偏差,后者是测量圆柱表面偏离理想面的差值,属于形状公差!!

游客

网友:
完全正确,一个是中心要素,一个是轮廓要素。

网友:
用三坐标打一下吧

网友:
曾经也受过这个困扰...至今也没解决...
不过我们用的方法就楼主说的是一样的...就是打圆跳动/2
而且貌似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同轴度的公差带是一个直径为T1的圆柱面,圆跳动的公差带是两个半径差为T2的同心包络圆构成的圆环面。通过测量圆跳动T2推算出同轴度T1应该是假设单个零件各自圆跳动测量值为最理想的零值,当这个假设成立,两个零件组装后再测圆跳动推算出同轴度T2=T1。

网友:
跳动是控制零件要素之间的一个综合误差,“怕瓦落地2011”说的很有道理 ,而至于测量同轴度,相关检验手册上有详细的操作方法,可以去找找。如果图省事就三坐标吧!

网友:
错误,不应该除以2

网友:
LZ你说的情况可以理解为跳动/2=同轴度,我以前也是这样检电机转轴的,没问题。

网友:
"怕瓦落地2011"说的很清楚了,二者没有转换关系。
如果假设圆度为零的话,也不应该除于2.因为同心度还有个Φ,二楼举的例子偏心量为0.5只是半径,同心度的值还是1。
同心度的定义是圆心轴线应分布在以理想圆的圆心为圆心Φ1的圆柱体内。
俺还头回听说跳动是形状公差的,定义上要求以基准轴线回转打跳动是摆设啊,没有基准轴线你转到神九上你还打个毛跳动啊。

网友:
学习,大家多发帖,让我这样的小白多学习点哈…

网友:
领导说的都是对地

网友:
在不考虑圆度误差的情况下,同轴度等于圆跳动。

网友:
这样打应该不是很准,最好是把轴放在两块V型铁上面打,因为顶针本身就存在跳动,还有就是中心孔与外园也不是绝对同心。

网友:
到底哪个说法是对啊?

网友:
世界好大

网友:
我赞成"自学成才DE"兄弟的说法,把轴放在两块V型铁上面打,因为顶针本身就存在跳动,还有就是中心孔与外园也不是绝对同心。

网友:
同心度是位置公差,径向圆跳动是综合公差;
定义和测量方法都不同
同心度:用于表示所限定的区域内,该截面圆的圆心与基准点的重合程度。公差带为直径等于公差值的圆所限定的区域。
同轴度:用于表示该圆柱面所提取的中心线与基准线的重合程度。公差带为直径等于公差值的圆柱面所限定的区域。
径向圆跳动:公差带为在任一垂直于基准线的横截面内,半径差等于公差值t,圆心在基准轴线上的两个同心圆所限定的区域。
径向全跳动:公差带为半径差等于公差值t,与基准同轴的两圆柱面所限定的区域。
一个是限定圆心和轴心的误差(几何中心),另一个是限定截面外轮廓相对基准轴心的变化(形位综合)
应该说跳动是更能表现零件的形状和位置偏差的综合几何公差

网友:
实践中大都是这么折算的,如果是测同轴度需要做标准的同轴环规,用环规测量工件,如果是批量大的还可行,单件不可能做标准环规。

网友:
楼主可以继续顶住轴的中心,用百分表打一下轴表面的圆跳动,以验证 你顶住的中心 对于轴来说,是不是真正的圆心或者说看看偏差多少。

网友:
      同轴度与表面跳动是两个不同概念。是不能用表面跳动除以二
来代替同轴度的。
      同轴度,是度量两个圆柱轴心线相互位置关系的。
      跳动,是度量一个圆柱表面对另一个圆柱轴心线相互关系的。
所以,二者没有任何关联,故不能替代。

网友:
虽然同心度与跳动概念不一样,但你同心度怎么测?三坐标打?几家公司有三坐标?同意上面的用V形块打

网友:
看的有点晕了,大侠们来个正解吧!!

网友:
看来很多一知半解的同仁

网友:
圆跳动可能包括圆度、同轴度、平面度,但是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更不存在转换关系之说,圆跳动可以用百分表的测量值接近的表达出来,个人认为这些行为公差的标注在图纸上后,只是在工艺加工方式上采用的加工方式有区别而已,简而言之就是所用的加工工具不同,或许普通机床就可以达到你要求的精度,或许要上数控!(个人见解)

网友:
在概念上,同轴度、径向圆跳动,是不相同的;

但问题是,在车间里,如何有效、快速、经济、令人信服地检测同轴度、圆跳动?
我觉得这才是最困扰人的地方。

网友:
如上图,以内圆(直径100)轴线为基准,外圆(直径150)与内圆的圆心距,为5;
当外圆为完美的一个圆形(或圆柱)、不存在形状误差时,可以测出跳动值(为10)后,再换算成同轴度(为Φ10)。

但,如果外圆本身的形状不完美,上述换算,在理论上,就存在破绽。

网友:
准确应该用V型铁,打表测量

网友(2013-01-20):
感觉答案不统一呢

网友:
跳动不等于同心度,但能反映出同心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打表可以理解为测量点到轴心的差值。用2枚1元硬币比较就好理解,当上面一枚往左偏0.5的时候,就可以说同 ...

不对,往左偏的时候,同心度是1,并不是0.5

网友(2013-05-13):
你们领导说的  在某种程度上讲也对  但是不严谨   两者不存在什么换算关系   这类零件不如直接要求跳动好了

网友(2013-07-15):
个人见解:圆跳动和同轴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工厂通常用圆跳动来代测同轴度,这样做只是因为圆跳动容易测,同轴度不易测或没有测量仪器来测,批量生产时用同轴环规来测量提高效率,但圆跳动和同轴度没有直接换算关系,除二的做法也是没有依据的,理论上圆跳动是包含同轴度的,也就是说圆跳动的值是大于或等于同轴度的,在一定情况下圆跳动是可以验证同轴度的,例如,图纸上标示同轴度是1,如果测得的圆跳动也是1,那同轴度可以是0到1之间任何值,但不会大于1,是符合图纸要求的,但如果测得的圆跳动是1.5,那同轴度可以是0到1.5之间的任何值,可能是0.8符合图纸,也可能是1.2不符合图纸,这种情况下圆跳动就不能验证同轴度了,所以通过这种方法只是对同轴度的一种缩紧控制,对质量控制是有效的,只要控制圆跳动在数值1以内,那同轴度必符合图纸要求,缺点是你不会得到同轴度真正的测量值,只有圆跳动的测量值罢了.

网友:
少了基准

网友:
根据《JB/T 7557-1994 同轴度误差检测》标准所推荐的顶尖法测试方法,
a. 将被测零件装卡在测量仪器的两顶尖上;
b. 按选定的基准轴线体现方法确定基准轴线的位置;
c. 测量实际被测要素各正截面轮廓的半径差值,计算轮廓中心点的坐标;
d. 根据基准轴线的位置及实际被测轴线上各点的测量值,确定被测要素的同轴度误差。
因此,楼主采用顶尖法的设备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不应该去打圆跳动,而应该把被测截面轮廓测量出来,并且将轮廓中心点的坐标计算出来,去与基准轴线的位置比较来得出同轴(同心)度的误差。
那个领导的说法是错误的。打圆跳动的做法与设计者的意图是不同的。

网友:
测量圆跳动就好了,同轴度不要了,圆跳动除以二的意思;在一个截面上一面凸起另一面也是凸起。这样一半就是圆的同轴度

网友:
看的有点晕了

网友:
这个应该分情况    圆柱类零件  这样讲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3-08-28):
       用专业测量仪器就可以了啊     同心度测量仪    本公司专业生产各类 量具 仪器类产品   如: 百分表   千分尺    卡尺     硬度计   涂层测厚仪  同心度测量仪  推拉力计  粗糙度检测仪  各种测试台   联系方式: 0577-57151862      杨:18042549316

网友(2018-01-26):
结合看来投影仪最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打表可以理解为测量点到轴心的差值。用2枚1元硬币比较就好理解,当上面一枚往左偏0.5的时候,就可以说 ...

这样说是不准确吧,你上面出去0.5mm并不能说明对面就进去0.5mm,简单理解默认硬币是个纯圆可以用1mm这个圆跳动来推测一下同心度。但如果你打的这个面圆度很差或者根本就不是个圆的呢

网友(2018-03-26):
都是概念问题,看来掌握基础知识很重要

网友(2018-12-04):
引用 网友A:
这个打表可以理解为测量点到轴心的差值。用2枚1元硬币比较就好理解,当上面一枚往左偏0.5的时候,就可以说 ...

简单理解是否可以理解为,同心度是轴线的偏差数值(半径),圆跳动是直径偏差数值。我比较赞同你的观点,JB/T7557-1994里明显提到了,非包容同心度测量应该是半径之差。

网友(2019-08-22):
ASME Y14.5-2018 已经取消了同轴度(同心度)公差了!!! 望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