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圆柱齿轮怎样画

楼主(2012-07-04):
大家帮帮忙啦

网友:
  创建如图2.1 所示的斜齿轮零件模型。

                图2.1 斜齿轮模型

    分 析

    图2.1 所示为要建立的斜齿轮模型,该齿轮的模数齿数均与“直齿轮的建模”中的直齿轮相同,轴心孔的尺寸形状以及倒角的形式也都一样。所不同的是斜齿轮两端的齿廓有10°角的扭转偏差。因此在绘制好齿轮轮廓草图后不能采用拉伸凸台特征来构建齿轮实体,而是要在另一基准面上创建旋转10°后的齿廓草图,然后利用放样特征建立三维实体。其他的实体建模过程与“直齿轮的建模”过程基本相同。

      学习目标

    掌握利用转换实体引用及放样特征构建斜齿轮三维实体模型的方法。

      求解步骤

      1. 创建齿廓草图

  (1) 单击建立新的文件。

  (2) 在设计树中选取【前视】基准面,单击开始绘制草图1。

  (3) 参照“直齿轮的建模”中的绘图过程,绘制如图2.5 所示的齿轮轮廓。

                      图2.5 轮齿轮廓草图

  (4) 选取前视基准面,单击【参考几何体】图标,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基准面】,在基准面属性管理器中将距离设定为20mm,单击生成一个距前视基准面20mm的平行基准面1。

  (5) 选取新建的基准面,单击打开草图2;在设计树中选取【草图1】,单击绘图工具栏中的【转换实体引用】图标,则草图1 中的齿轮轮廓线被引用到草图2 中。

  (6) 选取草图2 中齿轮轮廓线,单击【移动或复制实体】图标,在移动或复制属性管理器中选取【旋转】,将基准点设为分度圆的圆心,将旋转角度设为10°,单击,将原轮廓线以分度圆心为基准点顺时针旋转了10°(如图2.2 所示)。

               图2.2 草图2

     2. 放样生成斜齿轮模型

  (1) 退出草图绘制,按住Ctrl 键,分别单击设计树中的草图1 和草图2。

  (2) 单击特征工具栏中的【放样凸台/基体】图标,在放样属性管理器中可以看到草图1 与草图2 被选定为要放样的两个轮廓,单击,生成斜齿轮轮齿模型(如图2.3 所示)。

            图2.3 斜齿轮轮齿模型

     3. 构建轮齿倒角

  (1) 在设计树中选取【右视】基准面,单击【正视于】图标调整视图。

  (2) 单击打开草图3。

  (3) 通过坐标原点绘制一条水平中心线。

  (4) 如图2.4 所示,在齿轮左上角绘制一个边长为1 的等腰直角三角形,添加几何关系使直角三角形垂直边与齿轮左侧垂直轮廓线共线;利用智能尺寸工具将三角形水平边与水平中心线间的距离标注为30mm。

  (5) 单击绘制一条垂直中心线,添加几何关系使该中心线对称于齿轮左右两侧垂直轮廓线。

  (6) 按住Ctrl 键,分别选取直角三角形与垂直中心线,单击,在齿轮轮廓的右上角生成三角形实体的镜像。

  (7) 选取两三角形及水平中心线,单击【旋转切除】图标,构建轮齿倒角(如图2.5所示)。

           图2.4 绘制三角形                    图2.5 生成轮齿倒角

    4. 构建轴心孔

   按照上一节所述直齿轮轴心孔的构建步骤,生成轴心孔及其端部倒角,最终完成斜齿轮模型的构建。

网友:
这是在中国机械工程师网看到的,
www.chinajxgcs.com/solidworks/solid-93-10.htm

网友A:
我用2010版SW做的斜齿圆柱齿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2010版SW做的斜齿圆柱齿轮。

你好能给我发一份吗?就是这个斜齿轮,我学习一下。。。。。万分感谢!!664286570@qq.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给我发一份吗?就是这个斜齿轮,我学习一下。。。。。万分感谢!!664286570@qq.com

我发送的是另一个齿轮实体,汽车差速器齿轮(主减速齿轮)。那个我一时没有找到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发送的是另一个齿轮实体,汽车差速器齿轮(主减速齿轮)。那个我一时没有找到哦

嗯,收到了,我电脑上安装的是08版的打不开,现在在下10版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收到了,我电脑上安装的是08版的打不开,现在在下10版的呢

2010版对电脑硬件要求是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0版对电脑硬件要求是很高的。

放心,电脑吃的消。。。。。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