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螺纹可以滚丝吗

楼主(2012-07-04):
这样的螺纹可以滚丝吗

网友A:
有些难度啊!

游客

网友:
为什么不能滚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难度啊!

为什么

网友:
确实有难度

网友:
难度高啊

网友:
滚扎的时候螺杆需要转动的,你这个不好做哦,建议你用板牙套效率高一些

网友:
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铸铝件呀,量大吗 要用到滚丝?。。 貌似这样的形状滚丝很困难的。。。

网友:
滚压螺纹有一定难度,需要做非标滚轧机,不一定划算。主要看量。

网友:
板牙套牙要快多啦.......

网友:
我感觉不可行

网友:
可以滚 但不是在常规滚丝机上滚 要在车床上加滚丝装置 车外圆和滚丝一起完成

网友:
你在加工螺纹外径时,应该和加工螺纹作为一道工序呀。

游客

网友:
一次加工完 需要一台630的数控 我想用一台小车床镗外径 在用滚丝机滚丝可以吗?

网友:
滚丝机的位置与工件回转不干涉,还有加工后孔不变形,可以滚丝。

网友:
滚不了,批量大搞专机,批量小两端套丝。

网友(2012-08-03):
只能搓丝,滚的通螺纹才行

网友:
不能,有点难

网友:
滚丝是不太可能的,你的工件形状就不太妥,还是空心的,滚丝肯定会有一定形变的。
还是老实的用板牙套丝吧。

网友:
滚丝对材料是有要求的,铸造件是肯定不行的,塑性差,一挤压牙就崩了,壁薄了也不行,容易喇叭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