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问题,巴西所用的是什么机械标准?

楼主(2012-07-04):
巴西所用的是什么机械标准?图纸中的两个倒三角形表示粗糙度多少,一个又是多少?谢谢!

网友A:
网上搜:表面粗糙度新旧标准对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表面粗糙度新旧标准对照

难道巴西用的是我们的旧标准?

网友B:
没找到巴西的不过有其他国家,应该差不多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巴西的不过有其他国家,应该差不多
参考一下。

谢了,觉得应该和德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