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焊接件用什么材质的刀头

楼主(2012-07-04):
车焊接圆管用什么材质的合金刀块呀i,盼回答

网友:
我觉得最好先退火,再用硬质合金刀具

网友:
你是什么材料的管子

网友:
材料不同,焊接方法不同,车刀选用的牌号也不同。

网友:
YT5,798加工碳钢的焊件,YG8,YG6加工不锈钢和铝合金

网友:
用YG8的合金刀好用一些

网友:
你是要把焊靶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