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解决了M1432磨床产生的直痕纹

楼主(2012-07-04):
最近一个月,一台北京第二机床厂生产的M1432磨床产生严重的直痕纹、通过半个月的处理,没有明显改善。
1,调整主轴间隙,研磨短三瓦。砂轮进行平衡。
2更换顶针。
3更换液压油,清洗液压阀。
没有办法,老大请了外援。一个老机修工。其通过检查动力头,发现动力头轴承有问题,于是分解,检查。发现有两副角接触球轴承的外圈有微小的点蚀。于是全部更换。试车ok。

网友:
这就是经验啊   记得原来开的X8126C工具铣床  被我用坏了报修了一个礼拜 来了2个“老师傅” 二话不说  开拆  完事 原来的毛病没修好  别的地方又坏了   最后从别的厂请了一位老机修  站在旁边指挥 我把装起来的  开机  一点毛病没有  你说怪不怪
其实经验很重要  就像老中医专制牛皮癣  但有时候  牛皮癣难倒老中医啊

网友:
大家都是做到老学到老的.

网友:
机械维修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