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1和D73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07-05):
G71和D73有什么不同,它们具体的走倒路线是怎么样的。好象是机床控制的。

网友:
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好好看下,没有说明书请在论坛查找相关系统的pdf文档说明书

网友:
一个是G71一个是D73

网友:
我没看明白

网友:
这个真没有听说过!~~~~~~~

网友:
G71是内外圆粗车循序  G73是仿形粗加工循环  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楼主:
写错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