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单体液压支柱缸筒需要维修,但是没有图纸

楼主(2012-07-05):
   现在有一批单体液压支柱缸筒需要维修,但是没有图纸,不能确定缸筒的长度,所以想问问在论坛上有没有这方面的师傅,给点建议,现测量缸筒长度1040MM,670MM,770MM,880MM,四种。
有没有这方面的图纸,谢谢了!

我在细说一下,我现在维修的是直径100mm的缸筒,一般叫单体液压支柱,

网友A:
这些东西现在没有统一的图纸,以前是归口煤科院开采所的支护室,但山西有自己的系统,河南也是,煤科院那套单体支柱俺审过一遍图,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时主任还是叶先生,

你先得找到是哪个系列的?  因为三用阀这些东西的位置都不一样,缸筒系列也不同,表面处理方式也不同,有镀锌磷化的,还有其它的模式,

你没有具体系列标准,恐怕难以帮助你

游客

网友:
998涉及的范围好广!
我只维修缸筒,上面也没油孔,油孔我也不知道在哪?哈哈。 我主要刚开始什么也不懂。要向师傅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现在没有统一的图纸,以前是归口煤科院开采所的支护室,但山西有自己的系统,河南也是,煤科院那套 ...

我在山西,现在维修100mm的缸筒,维修方法是在用镗床把孔镗大,然后在里面放不绣钢套,然后滚压就可以用了,

游客

网友:
不可行,不经济. 把孔修大,换活塞换密封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山西,现在维修100mm的缸筒,维修方法是在用镗床把孔镗大,然后在里面放不绣钢套,然后滚压就可以用了 ...

修这些东西,一个是知道它是哪个系列的?人家就可以教你怎么能玩好,

另外一个就是你把你现在的维修图纸与工艺卡发上来,懂行的给你讲讲,

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只能泛泛说说了,

游客

网友:
好的,我回去问问是什么系列,哪生厂的?在说吧,谢谢了!

网友:
很抽象呀。、、、、、、、、、、、

楼主:
回复三脚猫:是在缸筒里镶不锈钢套,不是换活塞,我也是钢开始做,有空把图片上传了,让大伙看看!

网友:
我这里有拆液压支柱的机械及三用阀试验台。本厂单体液压支柱的维修时把钢桶内打磨抛光-电焊补内孔腐蚀点-专用砂轮抛光机抛光内孔《活塞顺利滑动》-内孔度铜。活塞,底座的o型圈换成新的。组装成品。本厂维修单体液压支柱并制造维修用设备。山东。13655385024有需要请联系。

楼主:
下面是工艺。

楼主:
我找到工艺了,有需要的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