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切割不锈钢 断面会很粗糙么

楼主(2012-07-05):
等离子切割20mm的不锈钢 断面会很粗糙么  切口宽度大概多少

网友:
相当粗糙, 切口宽度大于5mm.下面还不只。

网友(点评):
等离子切割的话 是上面宽下面窄 呈倒八字

网友:
精细等离子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2012-09-06):
用氩氢气还可以   氮气会被氮化   空气氧气切割面都很粗糙

网友(2012-11-21):
看你选择什么参数吧
有专门切割不锈钢的参数的,切割出来面还比较光滑
当然你用碳钢参数也可以,就是面比较粗糙,割缝大约2mm的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