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机停止不碎砖动,请教

楼主(2012-07-05):
各位大侠,小弟现有一个小问题就是现在有2个电机一个是主电机一个是备用电机,当主电机转动的时候备用电机也会随着转动(因为中间都有轴连接),当主电机有问题无法转动时候副电机就会启动,但此时主电机也会跟着转动。我现在想怎样使主电机转动时候备用电机不转动,或备用电机转动时主电机不转动。谢谢了。

网友:
加离合器

网友:
使用了2台电机驱动,说明这个驱动非常重要,必须保证有一个电机能正常输出。这电机功率应该不小吧?加离合器可以达到楼主的目的,却也增加了一个风险,即要启动副电机时有可能离合器损坏不能正常工作。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出于什么目的,要求另一个电机不跟随旋转呢?

网友:
加装超越离合器。

网友:
电磁离合器,常闭   平时两个电机都转  哪个出了问题 就把哪个切出来

也可以用滑键,加电磁铁,类似齿轮箱挂档

网友:
要求不高的做两个离合器,切换时的动一下。要求高的,就用两套超越离合器。

网友:
个人认为加装离合器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
我可以帮你改装一下,用感应器来达到目的

网友:
这个需要高手解答,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