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站如何设计才能达到理想的节能效果?

楼主(2012-07-05):
一般液压动力设备的工况大概有如下几点吧,包括:
1)执行机构空载动作,动作速度由操作者自由控制,范围:0-最大值;
2)执行机构负载动作,载荷大小不是固定值而是由实际情况决定,动作速度由操作者自由控制,范围:0-最大值;
3)执行机构不动作;
以上三种情况都要求泵站一直在运行不能停机,因此压力、流量和功率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的,如何设计泵站才能达到理想的节能效果,按照实际工况需求自动调整和输出相应的功率,不会产生油温过高和能耗过大的问题?

2012-7-6补充:
工作压力:0 - 27.5 MPa
工作流量:0 - 80 LPM

网友:
压力大不大,大压力的话,在末端使用液压增压器(百度可搜到),这样电动泵、控制阀等都是低压的了,能量用最小

游客

网友:
工作压力:0 - 27.5 MPa 工作流量:0 - 80 LPM

网友:
流量实际使用有这么大范围的吗

游客

网友:
缸筒内径100,在80LPM流量下,伸出速度为170mm/s,不算快的。

网友:
楼主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否就是负载敏感控制所能实现的呢?

游客

网友:
如果油泵出口压力和执行机构的输入压力之间的压差不能保持为恒定值,这种方法控制性能如何?

网友:
目前最节能的是伺服电机直接驱动定量泵,也就所谓的变频容积控制。但楼主的流量较大,用这个不太合适了,只能选用比例排量或者伺服排量的变量泵,由电手柄直接控制实现,当然手动伺服排量控制也可以

游客

网友:
最好是压力和流量都能分别通过电手柄实现远程控制,不知道有没这么复杂的控制功能?

网友:
压力由你的负载决定,你只需要设置安全阀即可。你所控制的只是一个流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