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台国产泵轴承共使用了5个月就损坏了!

楼主(2012-07-05):
最近KW铸造线由于进口液压泵内啮合齿轮泵PGH5-21/250RE07VE4损坏, 购买周期太长又急于生产不能停工,无奈进口泵国产化,购买了一台国产泵。在使用一段时间泵内的轴承损坏,电机为75KW。

请问,液压泵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轴承为好?此台国产泵轴承共使用了5个月就损坏了。

网友:
应该在质保期吧,找厂家

网友:
对泵不了解, 不过轴承这东西国产的没几个好货,要想用好的就买进口的

游客

网友:
唉,虽然说得是,但听起来心里也不好受,咱国人的东西怎么就比不上进品呢

网友:
我有很多做泵阀的客户,如果他们客户要求高的话会选用一些进口的轴承如NSK,NACHI。质量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当然要求更高的话用SKF,FAG.那更没问题。提醒只要别买到假货就行。普通泵阀的轴承可以选择电机专用轴承要求越高精度越高。

网友:
大部分都用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滚动轴承,一般是圆柱滚子

网友:
先算一下 是设计问题
还是工艺问题

网友:
配合尺寸很重要,国产进口质量差不多

网友:
国产轴承也不行吗

网友:
哪坏就换哪,记下那个坏轴承的型号去店里再买个新的装上就行了

网友:
哪坏就换哪,记下那个坏轴承的型号去店里再买个新的装上就行了

游客

网友:
就是,不是还能用5个月吗

网友:
按道理油泵的轴承润滑工况(柱塞泵一般是油浸式)是很好,你说的国产泵如果是轴向柱塞泵,安装方向是有技术要求的,有一个排油孔方向是向上,这样泵的内腔里就会有充足的润滑油,一般轴承不会坏(如果向下,泵的内腔就不会有存油,轴承寿命、泵的寿命就会缩短很多)另外轴向柱塞泵泵是不能承受轴向的外力,这个安装的时候要注意。另外你说的那种(液压泵内啮合齿轮泵)我只见过一个,是奥地利的EVG桁架机上用的,有点像你说的那种泵,制造精度很高,是双联的内啮合齿轮泵,我们的泵是因为油液太脏,杂质太多引起的泵内磨损严重,建议吸油口滤网检查一下,如果没有一定记得添加(我们的是没有过滤网才造成泵的损坏),哈哈,写了这么多,开始工作啦,有疑问可以联络我QQ542716495 杭州机械工程师 刘

网友:
不单单是轴承的问题,安装轴承的方式方法也是问题。注意注意,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网友:
不要好不好就把问题归结在是国产产品的身上

游客

网友:
支持

网友:
国内的轴承还可以当然要正宗的哈瓦洛的轴承。看看安装轴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是哪个厂的泵?

楼主:
国产泵也是内啮合齿轮泵,拥有技术专利。在我更改完国产泵使用一段时间以后一切正常很是欣慰,相信中国制造,使用中国制造。心想中国人自己终于拥有自己的液压产品。连老外都很惊奇一直询问这是哪个厂家的产品,我骄傲的说中国制造。可是骄傲了5个月就心灰意冷了还有什么可值得骄傲,唉,什么时候不再使用国外的液压产品 受制与人 心里难受。中国工业何时能像航天事业直冲九霄。无可奈何?醒醒吧中国工业。

游客

网友:
请问是哪个厂的泵?

网友:
应该在保修内吧,找厂家吧!
坏了不一定是轴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安装不好造成的!

网友:
里边是滑动轴承了,还要注意油液清洁度

楼主:
感谢贝贝版主的确是油膜润滑的径向滑动轴承和静压轴承

网友:
内啮合齿轮泵如果轴承坏了,其他零部件肯定也有磨损了,小齿轮、齿圈、月牙板肯定都会有损伤。你说用的是国产泵,国内哪家能够生产250排量的高压内啮合齿轮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