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箱密封问题

楼主(2012-07-05):
现有一个真空箱,尺寸是4m*3m*o.5m,要求箱门关闭后真空箱抽成1000Pa,如果我把箱门做成铰链上翻式的,箱口处只垫氯丁橡胶能不能满足密封要求。新手急求大侠指教,谢谢先。

网友A:
开密封槽应该问题不大,不过真空泵选择也很重要

网友B:
铰链妨碍了门的密封??
门除了绕铰链轴旋转,还有一个运动方向可以活动才能密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铰链妨碍了门的密封??
门除了绕铰链轴旋转,还有一个运动方向可以活动才能密封吧?

就是液压或者气动驱动门绕铰链转动盖紧...因为铰链一端是固定的预紧之后靠内外压差盖紧盖子可能上端固定点和下端活动点的压紧程度不一样...我就是不知道这点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密封槽应该问题不大,不过真空泵选择也很重要

请问一下...是不是用一般的密封条就行了....
谢谢你了....

游客

网友:
恩 ,一般密封条就行(我们厂是圆形的 盖子压紧后 密封条会高出密封槽一点,2个密封面不接触),此外还要注意焊接变形问题,有些面需要焊后加工

网友(2018-01-23):
密封用密实硅橡胶(区别于发泡硅橡胶)比较好,受温度影响小,永久变形小。
购买来的压缩量小的,表面质量也比较好。我就直接贴的,用水环泵 可以抽到-0.09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