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尾座或车头箱的问题

楼主(2012-07-05):
   车床6136  车轴时有锥度 越接近卡盘 越大  调整尾座  锥度消除了    重新上工件 打中心孔 发现中心钻 钻的不是工件的中心  而是在水平上偏了1-2mm   调整尾座  使中心钻对准工件中心(没用中心架)       正常了               但下次车轴的时候 又要调整尾座     做完轴  打中心孔 又要调整尾座     求解   是尾座问题   车头箱问题  还是床身问题。。。。。。。。。。。。。

网友A:
夹一根心棒,打表就知道了。

网友B:
主轴箱检验
主轴孔插入检验心轴,磁力表做刀架下滑坐上,分别在上母线和侧母线上测量,百分表在全长(300mm)范围内读书差就是平行度误差。要求是:上母线0.03mm/300mm,只允许检验芯轴外端向上抬起;侧母线为0.015mm/300mm,只允许检验芯轴偏向操作者方向。为消除检验芯轴本身误差对测量的影响,测量时,主轴旋转180度做两次测量,两次测量结果的代数和的1/2就是平行度误差。
尾座检验
将尾座套筒伸出100mm,并与尾座锁紧,移动床鞍,百分表测量上母线和侧母线,要求是:上母线0.01mm/100mm,侧母线0.03mm/100mm.

网友C:
床头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一根心棒,打表就知道了。

车短轴时(不用尾座顶)   车出来的尺寸基本上可以 (100mm长 有1-2丝的锥度   轨道有点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箱检验
主轴孔插入检验心轴,磁力表做刀架下滑坐上,分别在上母线和侧母线上测量,百分表在全长(300m ...

没检验心轴 这个还真做不了 检验 尾座  到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床头歪了

6136没车头箱调节螺丝  那把车头箱拆下 倒V槽是铲刮 还是垫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