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报警 EX1020 继电器异常(KA16)求助

楼主(2012-07-05):
显示报警为: EX1020 继电器异常(KA16)
                       EX1016 电磁阀(KM1)异常
                       EX1012 正在交换工具中
                       EX1003 异常停止
流水线生产,机床已使用4年,由于KA16电磁阀集成在线路板上,更换了新的面板依然报警
第一次报警时为加工后自动门门打开时报警
机床型号为:ROBODRILLα-t14iFe
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有短路,忘大侠指点

网友A:
电器柜里面的继电器的蓝按钮按按试试,断电(相当于复位),保险丝坏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器柜里面的继电器的蓝按钮按按试试,断电(相当于复位),保险丝坏没坏

保险丝OK

网友:
应该是某个带保护的断路器跳了,复位下就好了,记住不是复位系统而是复位这个带保护的断路器

楼主:
谢谢各位, 原因已找到,是自动门的问题,自动门气缸掉了,没有固定好!

游客

网友:
看来是,多处同时报警的时候,往往不是报警显示的位置出现的故障,呵呵,经验在于积累,出现问题最好还是先问厂家售后,他们积累的经验多一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原因已找到,是自动门的问题,自动门气缸掉了,没有固定好!

是啊 忙了半天 昨天下班才找到原因!还要多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