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原件在一起如何动作?

楼主(2012-07-05):
请教电气高人,这两个原件在一起如何动作?谢谢!

网友:
感觉好像是安全门锁,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不明不白,叫人家怎么回答,是什么东西都看不出来

网友(2012-11-04):
就是安全门锁  我们一直在用  控制好像很简单吧   他里面有个自锁  你把销子差进去他就自己锁住了  你只需要给他一个信号  触发他一下自锁就接触了   我是搞机械的 呵呵 个人见解

网友:
安全门锁!

网友:
4楼说的对 就是安全门锁 自锁后发出信号 机床才能消除报警开始工作  也可以在K 参数里关掉 使其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