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机器运转起来动静太大了

楼主(2012-07-05):
初到公司  老板就给我个艰巨的任务  那位懂行的帮忙分析一下  这台机器运转起来时动静太大了  特别吵    怎么样能解决这个问题 最好能帮忙出个方案  我们公司的这台机器年头老了一点

楼主:
48锭钢丝编织机

网友:
可以先请咨询公司给设备做个振动测试,然后再分析

网友:
进来逛逛,没见过这东西

网友:
改改机械部分,转动的地方做个动平衡,还有就是轴承看看有没有坏掉

网友A:
老机器一般都是噪音大,原因:1轴承磨损严重,2齿轮磨损严重,造成齿合间隙大。

网友:
工件噪音还是设备本省的噪音
如果是设备本身的噪音看以参照8楼的建议检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一般都是噪音大,原因:1轴承磨损严重,2齿轮磨损严重,造成齿合间隙大。

哦  谢谢啊

网友(2012-08-22):
机器一般都声音大!

网友:
没见过这东西

网友:
老机械基本上都是本身问题吧!

网友:
这个没见过!~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
轴承磨损严重,2齿轮磨损严重,

网友:
搬院子里 单独盖个小房,操作者 带耳塞操作 ok 解决

网友:
先解决高速转动件的平衡问题,消除转动件的间隙,做消音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