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板下料问题

楼主(2012-07-05):
这里现在由于加工工艺更改,将一些5mm 6mm板材( 宽度有50mm 有130mm 长度有350 有500)改成剪板下料,但是剪出来的板材都有弧度,而且 宽度50的还有些明显的扭曲,为后面的折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板材厚 ,用榔头都翘不起来,而且比较头痛的是后面的表面会很明显的看出来敲击的印子。

唉,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分享下解决的方案啊。

网友:
你剪板机的上刀口斜度大了,要不就是你剪板机的吨位小了。间隙调小一点试试,还有压料要压好

网友:
5-6的板材应该是剪切没有问题的。 照楼上说的 调剪板机吧。实在不行你就 乙炔切割得了。

网友:
我们厂10mm的都是剪板机下料!

网友:
6mm不算厚,估计是间隙大了

网友:
将一些5mm 6mm板材( 宽度有50mm 有130mm 长度有350 有500)改成剪板下料,

由于板厚与板宽方面关系, 造成下料件扭曲吧。补充一下:注意剪切的先后顺序, 还有刀具的锋利。

网友:
剪窄料时,剪切角要小,你是闸剪?剪切角要很小,剪板机的吨位要大,因为剪切切角小后,所用的力大!

网友:
不是很懂,貌似我司的剪板机,不知道有这些问题没,下次有机会帮你问问

网友(2012-11-22):
剪板就是不精确,建议用激光切割,没有误差,切个质量好,强烈建议激光

网友:
剪板下料开条,变形很正常,需要进行调直才行,这是个技巧活,有经验的铆工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