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中有精度要求的标注怎么在多行文字中打出

楼主(2012-07-05):
比如一个圆的直径是80mm,但是它有精度要求,范围在+0.006到-0.003之间,问题是在标注的时候,那个+0.006和-0.003是上下分得,这个怎么在CAD中表示出来?就是多行文字中表示?向知道解决方法的各位高手求教。

网友A:
用"^"这个键
比如80+0.03-0.02
就是+0.03^-0.02
选正+0.03^-0.02
再点标注那个a/b就行OK

网友B:
下个插件吧,比如映秀工具箱。用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键
比如80+0.03-0.02
就是+0.03^-0.02

对,就是这个,谢谢高手搭救{:soso__11709269580868609375_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个插件吧,比如映秀工具箱。用着方便

恩,我下载下来看看,这个画图忽然忘了真蛋疼

游客

网友:
打错字了,。。。。燕秀工具箱。。。。sorry 笔记本丢在比较远的地方没看清打什么字。

网友C:
我是用“特性”工具栏内进行修改的。选中要修改的标注,在“特性”工具栏内进行修改。这样相同公差值的标注,可用格式刷刷一下就行了,如用:
”用"^"这个键
比如80+0.03-0.02
就是+0.03^-0.02
选正+0.03^-0.02
再点标注那个a/b就行OK“
这个方法,就不能用格式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特性”工具栏内进行修改的。选中要修改的标注,在“特性”工具栏内进行修改。这样相同公差值的标注 ...

谢谢,这个方法我去试一试。{:soso__4011813854091704040_4:}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我下载下来看看,这个画图忽然忘了真蛋疼

我下载了,里面的东西好多,都看花眼了,都不知道该点哪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方法我去试一试。

看来楼主是新手,6#楼的都说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