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精确定位?

楼主(2012-07-05):
如下图,如何实现精确定位完成焊接?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由专门的焊接变位机工装来保证,我们做整体方案,包括工装机器人!

网友:
自动焊接机 要用到视神经 传感器

网友A:
这种机器人肯定是要到视觉的
机器人本来的精度不高
我们公司的FANUC这种多关节的机器 精度只能保证在1-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人肯定是要到视觉的
机器人本来的精度不高
我们公司的FANUC这种多关节的机器 精度只能保证在1-2M ...

“视觉”?
能否提供一个全称,方便我百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觉”?
能否提供一个全称,方便我百度。谢谢!

百度机器视觉就OK
像这种机器人一般配合需用CCD,激光镭射,传感器来配合实现精确定位的

网友:
康耐视,micros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