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代码调用程序9010--9019

楼主(2012-07-05):
fanuc31i系统用G代码调用程序9010--9019在参数6050--6059中设置好参数,为什么还是调不出来呀?请高手指点迷津,是否还有其它参数需要修改?

网友:
9010等于6050

网友:
我给你个事例比如说你编个螺旋铣圆用G100调用吧
G100 R3 A0 B1 C16 I20 Q1 F200
O9010
#11=#1
#10=[[#4-#3]/2]
G0G90Z#18
G1Z-#11F#9
G91G01X-#10
WH[#11LE#2]DO1

网友:
G90G02I#10Z-#11
#11=#11+#17
END1

网友:
G90G03I#10
G91G01X#10G0G90Z100
M99

网友:
把6050里面输入100

楼主:
谢谢各位,这些我都有输人·,我在6050参数里输入110,用G110调用9010程序,调不出来

网友:
报警吗,有什么提示

网友:
不行你就用G65 G66调用

楼主:
我用g65调用没有问题,报警显示找不到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