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代理处购买了一盒京瓷TNGG160402R-B TN60,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12-07-05):
TNGG160402R-B TN60 这个型号是否刀尖太尖了。试过很多进给量和深度都有刀痕出现。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种半精加工的三角形刀片,该如何使用,现在用的是93度的刀杆。

之前用的是韩国克洛伊的,但没有具体型号,好像是也是02圆角。一刀3mm深都没事。后来买了这盒京瓷02角之后,就出现刀痕,粗糙度在3.2和1.6之间。  京瓷这盒用不了之后,又到市场买了2片散装三菱04角的,有没事了。

这比较难断定是否假货,因为没有崩刀。现在这盒放着没用,希望有前辈能指点一下,好过浪费。

网友:
陶瓷刀做精刀么?我这边京瓷菱型四个头的陶瓷刀拉粗刀和半精刀,一个刀片可以做半个月不换。切深单边1~3,油切,0.15走刀速度,切完的面很光洁漂亮。但从来都不拿来做精刀用,这种材质决定了它只有做粗刀和半精刀的命。因为没法做到足够锋利。一般拉精刀用硬质合金镀层刀。

游客

网友:
看零件的,零件小当然需要用锋利的刀尖了。但是一般大小的零件金属陶瓷做精加工还是很有优势的。
鼓掌

网友:
02是精加工的了,要達到相同粗糙度進給F要比04的要小

网友A:
理论的表面粗糙度计算公式是R=f2*1000/8r,即进给量的平方除以8倍刀尖圆角结果乘1000。按照如此推论,进给量小,刀尖圆弧大,粗糙度才小。楼主明白了么?

游客

网友:
这只是理论的,实际上精加工用大刀尖很容易产生振动,而且大刀尖可达性也较差,所以实际运用上基本粗加工大刀尖,精加工小刀尖。
哇,这样算0.15平方乘1000除以8除以0.2=14,,这个单位是微米吗,跟1.6差距甚大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的表面粗糙度计算公式是R=f2*1000/8r,即进给量的平方除以8倍刀尖圆角结果乘1000。按照如此推论,进给量 ...

我用这个公式算了下,结果很接近,

网友:
你这款刀片是G级的,应该是做精车的,02刀尖主要是防止振刀的,刚性不好时刀尖小更容易防震。但精加工时余量要比04角的少,一般0.3-0.5mm就够了。留多了反而不好了。

网友:
多句话,自己理论联系实际的小体会。在相同的切削条件下(转速、切速等),刀尖圆角大的刀并不见得比小刀尖做出来表面要差。想下表面粗糙度的定义可知,是在一段距离的表面上微观层面上波峰波谷间的差。同样主轴转一圈进0.5毫米,0.2刀尖的比0.4刀尖的要切的少,这就意味着波峰波谷间的差值0.4的比0.2的小,即粗糙度要小。但这在通常情况下用在粗切半精切较多,用来快速大量切除金属,使用尽量可能大的切速情况下。在精车场合,同样的加工,余量0.2进给一圈0.1,0.2刀尖相比起0.4刀尖的切除的要更多,这样的粗糙度也就更好。如果再提高了转速那就更好不过了。另外,之所以大刀尖多用来粗切,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刀尖圆角大,抗冲击,刀不容易磨损,尤其在大切深大进给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