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CAD是08版本的,天喻插件的,遇到如下问题

楼主(2012-07-06):
我用的CAD是08版本的,天喻插件的。现在的问题是:
先画一条细实线,黄颜色。再把它改为粗实线,线宽改过来了。但颜色变成绿色。
(我之前设置粗实线的颜色是白色呀)
然后每次都要把层特性改为随层,颜色才变成白色。
         我之前设置了一个东东,自动就随层,改变图层时不用老是去人为的改一下bylayer啊?
  你们怎么做的,求各位大大帮忙。

网友A:
你好!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挺奇怪的,我推测是不是内部发生冲突,或者是软件出问题了,你不是用的有插件吗,看看是不是插件有问题(内部冲突)。还要就是系统,各种软件装多了,内部命令很容易冲突,前段时间,我电脑都把网银密码识别不出来,呵呵,搞的网银都被锁了,最后重装系统!
另外,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设置图层的时候,设置第一个图层可以改线宽,设置后面的图层就不能改线宽了,而且都是第一个图层的线宽,最后没有找出问题,只有重装软件了。

网友B:
请你打开样式标注管理器,选文字里的填充颜色改为无就行了,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挺奇怪的,我推测是不是内部发生冲突,或者是软件出问题了,你不是用的有插件吗, ...

呵呵,谢谢您的回答。对我帮助很大

游客

网友:
如果问题解决了,可以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谢谢!
相互学习!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你打开样式标注管理器,选文字里的填充颜色改为无就行了,你可以试一下。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我的填充颜色本身就是无的,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热心。

网友:
重装一下试试呢!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现象2007板的,打开样式标注管理器中文字颜色一看是红色的改了以后就好了,祢可以改成带颜色的反复实验一下观察是否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