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e软件在圆柱上画logo,具体过程

楼主(2012-07-06):
      求助各位大侠,用proe软件如何在圆柱体上画公司的logo?请写下具体过程,谢谢!

网友A:
   只是装饰的话,用贴图就行了, 如果是有实际效果,一般都是用投影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装饰的话,用贴图就行了, 如果是有实际效果,一般都是用投影法

嗯,谢谢!我试试

网友(2012-09-28):
solidworks做这个要容易些

网友:
投影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