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翻开某减速器选型手册,计算下来比压超过推荐值

楼主(2012-07-06):
今天翻开某减速器选型手册,4KW,速比196,输出扭矩4628N.M,输出转速7.3。出轴直径70,键20×140。按照计算下来比压是183MP,已经超过手册的推荐值。

各位对这有什么看法。

楼主:
怎么都一天了也没个大侠来说说

网友A:
比压183MP?你确认计算没有错误吗?你这个比压是什么位置?呵呵

你是担心齿面强度,还是输出端密封?1830公斤/平方厘米??貌似有些出乎意料,呵呵。等高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压183MP?你确认计算没有错误吗?你这个比压是什么位置?呵呵

你是担心齿面强度,还是输出端密封?183 ...

校核键的强度,算的挤压应力,超过许用挤压应力了。即使手册的数据再保守,可这相差太大了。而且这个扭矩下算的轴径是八十几,可选型手册上却是70的轴径。有点懵了。

网友A:
我如果是你,确实需要选择这个型号的减速机,就直接找他的设计部咨询,或者找同类产品比对,如果只是感觉它的设计有问题,想弄清楚就静心等待大侠来解惑!不过数据提供的要多些。另外我好像隐约记得大扭矩减速机的比压计算好像和一般减速机有些区别,具体细节记不清楚了,你自己也查查资料看吧,单看你算出的数据是有点惊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如果是你,确实需要选择这个型号的减速机,就直接找他的设计部咨询,或者找同类产品比对,如果只是感觉它 ...

现在感觉手册里面对键的校核有缺陷,过于保守。T=4628N.M,D=70,k=0.4*12,L=140,A型平键。不考虑键受力不平衡。这样算的话挤压应力约183MP。

网友A:
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如果单纯是键的问题,可以考虑双键甚至花键,如果轴颈细了,可是要出大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如果单纯是键的问题,可以考虑双键甚至花键,如果轴颈细了,可是要出大问题的。

就是觉得有点不明白,看到人家减速机就是这么弄的啊,我算了一下挺吓人的。

网友:
没问题,放心用吧。如果你校核扭矩传感器的轴和键,那才让你担心呢,2000Nm,用45的轴,单键.

网友B:
手册那个校核键的校核公式及其参数是很保守的,安全系数很大。减速机用的可能是该公司内部的经验数据,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那个校核键的校核公式及其参数是很保守的,安全系数很大。减速机用的可能是该公司内部的经验数据,问题 ...

要是自己设计的话岂不是很大,那就造成浪费了。

网友C:
如果对材料性能不能控制的话,还是保守点好,免得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材料性能不能控制的话,还是保守点好,免得出问题。

按照输出扭矩算最小轴径近九十了。人家这减速机就七十。有点匪夷所思。再说它材料不可能用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