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零件怎么做比较合理!

楼主(2012-07-06):
这个零件是先铸造,再机加工好的呢?
还是直接机加工好?
大家畅所欲言。材料是普通碳钢或45#钢

网友:
要参照两点
1、根据你的使用场合和性能要求决定
2、跟据数量决定,量大铸造,量少机加工

网友A:
你是说如何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如何加工吗?

是的。比较合理的加工方式?

网友:
首先要选择尺寸基准吧

网友:
根据你的使用场合和性能要求决定
在 就是你的量有多少  ,量少直接机加工。量大冲出

网友:
机加工不好做,本人觉得铸造或者是模冲比较好。这要看你的制造数量和加工精度等等。

网友:
量小想办法加工,两大要求不高的砂模铸造,要求高的精密铸造或者热冲

网友(2012-10-29):
这个  尺寸 不详细   我不赞同  铸造 但是看材质要求  热处理要求吧

网友(2013-01-12):
表面光洁度有何要求

网友(2014-03-17):
铸好毛坯    然后机加

网友(2014-07-14):
这个图纸就给长度尺寸,别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做焊接件好了。

网友(2014-11-04):
图纸不全  材料未知   若是条件允许   普铣  数铣  线切割

网友(2016-09-19):
主要还是量的问题。

网友:
根据你的用量选择加工方式